[求助] 替换工艺替换后,仿真结果与直接调用库里的管子结果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24):
求助一下大佬们,同一家厂商 不同工艺库下的同一种类型的Mos管,进行工艺替换后,用的方法是virtuoso下的edit  -> replace,发现替换后的电路和直接调用新库自己搭一个完全一样的电路,仿真结果不太一样,怎么解决呢?现在怀疑是替换后的电路混有了以前工艺的一些信息 请问怎么解决呢 谢谢!

楼主:
现在确认就是混有了以前工艺的的信息,那么现在应该怎么copy原有工艺的电路 然后进行替换为现在的工艺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新旧 PDK的参数调用没有重新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新旧 PDK的参数调用没有重新callback?

现在应该就是参数调用出了问题,请问如何callback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