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各家工艺电阻温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23-11-24):
本人没有什么实际的流片经验,想请教一下各位:

电阻的阻值会随着PVT变化,那电阻的温度系数能够在不同的wafer之间保持稳定吗?
在tmsc和smic的工艺下仿真发现电阻的温度系数不随着工艺角的变化而变化,实际流片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2024-07-04):
模型给出来的是固定的,如果想确定的话,就只有测试了,改变温度看电阻的随着温度的变化情况,而后在拟合,如果TCR不变,应该就是一条斜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