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nfig前后仿真替换失败

楼主(2023-11-24):
大佬们,就是config显示的已经是后仿,但是ADE explorer打开相同原理图后显示并没有替换成功,这是什么情况?除了重新建立ADE explorer还有别的方法嘛?

楼主:
顶一顶,求大佬解决!!!经常时不时遇见

楼主:
如果ADE explorer是spectre的话      可以采用setup--Environment--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加上所要替换的calibre的名字

楼主:
ADE explorer如果是AMS,则还没有找到相应的对策,现在只能重新建立ADE explorer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ADE explorer是spectre的话      可以采用setup--Environment--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加上所要替换的c ...

可以从output log的网表input.scs查看是否替换成功,ctrl+f方便查找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的,直接搜索calibe,input.scs里面有对应的calibre就ok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ADE L的setup ->design是不是还是选的schematic,如果没有选中config的话,怎么修改config,ADE
L跑的还是原理图

网友(2023-12-30):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ADE L的setup ->design是不是还是选的schematic,如果没有选中config的话,怎么修改config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