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L

楼主(2023-11-24):
在FC封装中,我们只要把芯片中pad与pad之间pitch拉宽一些直接在上面做bump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需要通过RDL布线排布在做bump?

网友:
早期有这么做的。

网友A:
RDL是指AP RDL还是Cu R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L是指AP RDL还是Cu RDL

AP RDL

网友:
用于连接bump和芯片IO口

网友:
pad下面有RV孔的时候,考虑到应力,一般是不允许pad上直接开口长bump的。

网友:
看你的叙述bump 规格可能是1M或1P1M的设计,透过RDL布线那个是不是也取决使用的封装种类.
更新一下~我说的这个是Cu RDL的设计

网友(2024-03-19):
主要为了节省die size

网友(2025-05-14):
芯片的AP RDL类似扇入或扇出,拉开间距是一方面还有应力和电流干扰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