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def报错问题

楼主(2023-11-24):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错误我应该在什么地方修,研究了一会不知道去哪修,

是在这里添加吗?在这里面怎么区别block cell的 power ground呢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其他文件都是自己转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其他文件都是自己转换的吗

需要自己转的都是自己弄的

网友:
ploc文件是定义供电pad,导入def如果带power信息可能是要先定义power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