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时钟不能定义在hierarchy pin上?

楼主(2023-11-24):
对于一个IP而言,我要对其时序约束的时候,约束在in port上,这个in port对于整个模块不也是个hierarchy pin吗?

网友:
对IP来说,
1. 不会再开其他port来传递时钟
2. latency的物理始点是确定的

logical hierarchy pin的话,假设定义在 u_A/pin_B点,但是开了等价的port u_A/pin_B_2就丢掉时钟了,而且u_A/pin_B的物理位置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