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显示多个图层

楼主(2023-11-24):
将几个图层显示命令写到了.il文件里面,然后在CIWload,layout中成功显示了这几个图层
因此想设置一个快捷键来实现这个功能。
需求:快捷键1,显示图层M1 drawing,pc孔和v1孔
(能把整个代码都写出来最好)

网友A: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myDisplayLayers(list(\"M1 drawing\" \"pc drawing\" \"v1| drawing\"))")
procedure(myDisplayLayers(lppList)
pteSetActiveLpp(car(lpp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lpp cdr(lppList)
          pteSetActiveLpp(lpp)

      )

只显示M1 pc v1层,快捷键和需要显示的layer可以自己添加或者减少

网友:
  1. list("<key>1"        "leSetEnterLayer("M1")

  2.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3.                                        leSetEnterLayer("V1")

  4.                                        leSetEnterLayer("CO")

  5.                                        leSetEnterLayer("M1")

  6.                                        hiRedraw()")

楼主:
哥,我试了一下这个报错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SetBindKey("Layout" "1" "myDisplayLayers(list(\"M1 drawing\" \"pc drawing\" \"v1| drawing\"))")
p ...

请问一下,按了这个快捷键之后图层选择是在PC上面,怎么让他在M1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我试了一下这个报错欸

你怎么写的,我是直接写在bindkey里面的,我用着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按了这个快捷键之后图层选择是在PC上面,怎么让他在M1上面

把M1放在最后一个位置,myDisplayLayers(list(\"v1 drawing\" \"pc drawing\" \"M1|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写的,我是直接写在bindkey里面的,我用着没问题啊

我是另外写在了.il文件里面的,然后lo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1放在最后一个位置,myDisplayLayers(list(\"v1 drawing\" \"pc drawing\" \"M1| drawing\"))
...

了解,刚刚自己试出来了

网友:
6,太牛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