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转变图层

楼主(2023-11-24):
需求:选中M1 drawing,按快捷键shift+2,使M1 drawing变成M2 drawing

(直接有代码更好)

网友A:
是迭层对吧

338 Bytes, 下载次数: 3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迭层对吧

哥,可以把代码copy出来么,我下不了这个文件,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迭层对吧

你好,我试了没成功,代码里面对应的M2需要修改成工艺对应的层次名称吗?有个报错,可以帮忙看下吗?

网友:
多了个括号

网友:
lpp里面“”内的名字要和你的工艺相匹配,他这个是特定了M2。

网友C:
你里面的函数也打错了吧,pteSetActiveL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里面的函数也打错了吧,pteSetActiveLpp

M2我对应修改了,也改成pteSetActiveLpp,快捷键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试了没成功,代码里面对应的M2需要修改成工艺对应的层次名称吗?有个报错,可以帮忙看下吗?

...

把   );if  这行删掉就行,之前是还有N P 注入的迭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可以把代码copy出来么,我下不了这个文件,感谢

可以,但是你看这个吧
https://blog.eetop.cn/blog-1763330-6953174.html

网友:
pte那个函数也要进去看看仨,别个的输入对象是要求是两个。("M2 drawing" getCurrentWindow())然后lpp是一个list,把等号后面改成list("M2" "drawing")  他这个脚本应该是基于以前的脚本删改出来的,里面冗杂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2024-02-19):
包含了四种工艺金属名称,还是不同可以替换下

1019 Bytes, 下载次数: 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