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学习 uvm vcs和verdi的环境配置

楼主(2023-11-24):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会在自己电脑安装linux系统,然后再配置环境,还是使用虚拟机,或者搭建服务器?会用什么配置来跑testcase呢?

楼主:
我指的是硬件配置和软件版本,比如说,使用pc电脑,amd5600x, bm550主板,16gb内存,512g存储,linux版本ubantu10.1   vcs 2016.1  verdi2016.0

网友A:
直接整个虚拟机不就行了,自己装就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整个虚拟机不就行了,自己装就是浪费时间

虚拟机性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机性能可以吗

够了,你要跑什么大规模的设计吗

楼主:
不跑啥大型设计,安装环境和软件稳定就行

网友(2023-12-30):
都哪里弄到资源的呀,能不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