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us+nic+noc]设计验证或者支持

楼主(2023-11-24):
闲来无聊,如题。

更擅长NIC,Noc,可设计,可综合,验证可以参与(主要验证太累);也可提供支持。

注:不提供IP或者软件

楼主:
新增:基于Flexnoc或者ncore的noc设计开发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做个配置吗?哪里需要做什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做个配置吗?哪里需要做什么设计?

就和写作文一样,都是码字,随便码字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做个配置吗?哪里需要做什么设计?

一个好的键盘侠难道只有键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键盘侠难道只有键盘就可以?

我大大小小的使用 NIC/NOC做的SOC少说有10多个了。 你接私活做这个,别人要给你 bus Spec吧? 都把各个agent 的总线type, addr/data width,clock 信息,地址 mapping等信息确定了,你可不就是做个配置操作吗?这里面需要你做什么设计?最多就是 NOC 里面需要考虑一下避免congestion,以及 service network的配置。总之不需要你写一行代码,除非要做功能安全,需要你根据各个对接agent的安全策略改一下代码。

网友B(2024-03-15):
引用 楼主:
新增:基于Flexnoc或者ncore的noc设计开发

cmn的熟悉吗?有个项目需要这块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n的熟悉吗?有个项目需要这块的设计

cmn-600 还是 cmn-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