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后仿

楼主(2023-11-24):
为什么cadence后端仿真提出来的calibre的器件和电路图的器件端口映射是反的呀?比如calibre中的二极管p对应的是n极,n对应的是p极

楼主:
很奇怪,每次都这样,导致后仿结果差很多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楼主:
哎呀 我回复了,在下面评论区

网友A:
我后仿也是这样,mos源漏映射是反的,感觉接反了应该是正常的吧?仿真结果差应该只能说明版图没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仿也是这样,mos源漏映射是反的,感觉接反了应该是正常的吧?仿真结果差应该只能说明版图没画好 ...

这是低频电路,版图应该影响不大的,但是后仿真结果差太大了,钳位二极管不起作用

网友B:
LVS过了吗?不会是你版图把正负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过了吗?不会是你版图把正负接反了吧?

LVS过了,用spectre方式提出来,用网表提出来换input.scs,发现是提出来的netlist不认gnd,导致没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