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库遇到问题

楼主(2023-11-24):
第二个选项卡和第三个选项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When you attach a technology library, it will use it directly for designs in your library. When you reference a technology library, it actually compiles a local technology library into your own library and adds a reference to the technology library.

Initially these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but if you use "reference" then it means that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add incremental data to your own library's tech database. For example, you can add additional layers, constraints (e.g. constraint groups with modified rules), via definitions and so on. You cannot do that if you use attach. If you don't need to add any of these incremental technology database features, then using attach probably makes more sense as it avoids accidentally defining something locally that you didn't mean to.

Andrew
原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you attach a technology library, it will use it directly for designs in your library. When you  ...

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