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2022仿真图形查看报错 .【TROOT_ARCH_OS and STROOT_ARCH_OS_LIB】

楼主(2023-11-25):
ERROR : Could not run Sentaurus Visual. STROOT_ARCH_OS and STROOT_ARCH_OS_LIB must be set
ERROR : Could not run Sentaurus Visual. STROOT_ARCH_OS and STROOT_ARCH_OS_LIB must be set
ERROR : Could not run Sentaurus Visual. STROOT_ARCH_OS and STROOT_ARCH_OS_LIB must be set

请问这些env怎么设置,有朋友能指导下吗?多谢!!

网友A:
ARCH_OS?不是用的centos或者redhat?建议实用centos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CH_OS?不是用的centos或者redhat?建议实用centos7.9

用的是centos 7.9

网友:
用bashrc写的环境?你的里面有STROOT=/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还有TcadPATH=/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T-2022.03-SP2,前面那个STROOT定义有用吗?

网友:
用bashrc写的环境?你写的有STROOT=/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还有TcadPATH=/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T-2022.03-SP2,前面那句有用吗?

网友(2024-04-12):
童鞋,sentaurus 2022能提供一个下载链接吗?想升级一个玩玩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