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组合和时序的问题

楼主(2023-11-25):
想问一下,比如一个16bit的行波进位加法器,如果要满足时钟频率在1GHz以上,是不是应该设计成时序的?比如在算到第8个bit的时候加个触发器?

网友:
是的 用dff隔断大面积组合逻辑 有助于工作频率的提高

网友:
换成超前进位结构的加法器工作频率就能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