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后仿真

楼主(2023-11-25):
用后仿提取出来的spectre网表怎么仿真corner和temp呢?

网友:
复制一个cell view格式为spectre的cell出来,然后在CIW-CDF中选择这个cell,选择simulation选择spectre,设置端口顺序和instance name为你的后仿网表中的端口顺序和instance name,在corner设置界面选择你当前的后仿网表,然后其他的就和正常spectre仿真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