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绕线如何设置不允许拐弯

楼主(2023-11-26):
如题,INNOVUS绕线如何设置不允许拐弯,这里面浪费了很多线道,各路大佬,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让他只走prefer trac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让他只走prefer track试试

已解决,修改TECH LEF 强制定义RECT rule

网友(2025-02-24):
具体咋弄啊,大哥

网友B(2025-03-28):
setNanoRouteMode -drouteMinimizeLithoEffectOnlayer {f t t}
括号里面字母的序数代表层数, t 是true f是false

网友C(2025-05-20):
引用 网友B:
setNanoRouteMode -drouteMinimizeLithoEffectOnlayer {f t t}
括号里面字母的序数代表层数, t 是true f ...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意思

哪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