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逻辑电路的频率特性仿真

楼主(2023-11-26):
如题,请大佬解答如何反正CML电路的频率特性。在论文中看到这个加法器的频率特性图,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仿真,求助大佬。之前发过一条,图片挂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去掉tap1,tap2部分,不就成了标准的CML电路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tap1,tap2部分,不就成了标准的CML电路仿真了

不好意思刚开始做cml相关的电路很多不清晰,您说的标准cml频率特性仿真是像运放那样把输入管共模偏置在饱和状态,再输入一个差模小信号,去跑AC看吗?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或论文推荐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做cml相关的电路很多不清晰,您说的标准cml频率特性仿真是像运放那样把输入管共模偏置在饱 ...

沒錯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看第一級cml 頻率響應

网友(2025-10-09):
解决了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