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DE L的outputs数据可不可以导出?

楼主(2023-11-26):
小弟仿真时候在outputs里加了几个表达式:

这些表达式在仿真结束后会算出数据,请问怎样能导出这些数据呢?谢谢~

网友A:
在viva里面可以导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va里面可以导出数据

请问viva是什么,在哪里呢?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在viva里面可以导出数据

请问具体怎么把ADE assembler里面的数据导出来,放到matlab里面去啊?

网友A:
VIVA就是数据显示模块。

选中数据,可以设置Format(显示小数显示方式和小数位数)
通过Export导出数据:
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数据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VA就是数据显示模块。

谢谢,到底是保存为CSV格式,还是matlab格式呢?

如果最后是用matlab画图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到底是保存为CSV格式,还是matlab格式呢?

如果你用matlab绘图,那就直接存成matlab格式。应该在matlab里面打开或者导入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这是帮助文档里面的介绍:
Matlab format allows saved traces to be imported into Matlab. The Matlab format can be imported to Matlab by using the import wiza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matlab绘图,那就直接存成matlab格式。应该在matlab里面打开或者导入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这是帮 ...

谢谢你,你很完美。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VIVA就是数据显示模块。

兄弟这样的人最赞了 不是简单撂下一句可以导出就去装高手了,而是耐心细致的给出了每一步的步骤截图!感谢!

网友C(2025-02-10):
那怎么将服务器上的csv文件导到本地画图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将服务器上的csv文件导到本地画图呢

找到方法了吗,我导出参数扫描过的电流,以各种形式如.csv、.vcsv、.spectre,然后加入isource,选择pwl,加入导出的文件,仿真只能得到一个点的值,完全不能得到参数扫描过的电流,好崩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方法了吗,我导出参数扫描过的电流,以各种形式如.csv、.vcsv、.spectre,然后加入isource,选择pwl ...

咦,如果是扫描参数得到的结果,把表达式send to calculator再send to table我记得是可以出现表格的呀,您方便截一下图看看出现的问题长什么样吗?

楼主(2025-11-04):
引用 网友A:
VIVA就是数据显示模块。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