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官方历程练习UPF???

楼主(2023-11-26):
# 创建供电网
create_supply_net vsscreate_supply_net VDDcreate_supply_net VDDH
# 创建供电集合
create_supply_set ss_high -function {power VDDH} -function {ground VSS}
create_supply_set ss_low -function {power VDD} -function {ground VSS}
# 创建电源域
create_power_domain PD_ORCA_TOP -supply {primary ss_low}
create_power_domain PD_RISC_CORE -elements I_RISC_CORE -supply {primary ss_high}
# 创建供电端口
create_supply_port VDD -domain PD_ORCA_TOP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ss -domain PD_ORCA_TOP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DDH -domain PD_ORCA_TOP -direction in
# 连接供电网和端口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connect_supply_net VDDH -ports VDDH
# 设置电平转换器
set_level_shifter risc_ls_in -domain PD_RISC_CORE -applies_to inputs -rule low_to_high -location self
set_level_shifter risc_ls_out -domain PD_RISC_CORE -applies_to outputs -rule high_to_low -location parent
# 添加电源状态
add_power_state ss_high -state vop95 {-supply_expr {power == {FULL_ON 0.95 0.95 1.16}}}
add_power_state ss_high -state GND {-supply_expr {ground == {FULL_ON 0.0}}}
add_power_state ss_low -state vop75 {-supply_expr {power == {FULL_ON 0.75 0.75 0.95}}}
# 创建电源状态表
create_pst pst -supplies {ss_low.power ss_high.power ss_high.ground}
# 添加电源状态
add_pst_state on -pst pst -state {vop75 vop95 GND}

最近在练习官方的lab ,在lab56的一个脚本里面需要 load_upf 但是总是报错。
Error:Supply state 'v0p75' does not exist on supply 'ss_low.power '. It has not been propagated from supply set.—(UPF-319)Error: problem in add_pst_state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 CMD-013)

网友A:
连接供电网和端口下面的脚本没有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供电网和端口下面的脚本没有换行。。。。

我复制的时候格式变了,实际的里面是有换行的

网友:
请问能否分享一下官方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