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小格点问题

楼主(2023-11-26):
1. 为什么要设置最小格点?

2. 如果设置的最小格点小于设计规则要求的最小格点是否可行?(例如设置的是0.005,而DRC需要的是0.01)

网友:
1:制造的原因,
2:不可以

网友:
1.晶圆厂生产任何layer的掩膜版需要定位(而最小格点可能涉及最小分辨率);
2.会产生很多off-grid的DRC问题,而且会产生“无法定位,从而无法生产”的严重问题。所以,要事先严格设置合适的最小格点

网友:
你都知道叫最小格点了,肯定不行啊,为啥要去做DRC,就是因为要把你画的能制造出来,你不满足怎么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