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解决“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问题

楼主(2023-11-26):
因为实验室服务器断电重启了,之后 本来能运行的dc_shell突然就无法启动了,提示“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之后查找了各种办法,最后感觉是license的问题,最后 追查到,可能是网卡的问题,于是就改了网卡的配置,结果改完之后重新生成license,license还是提示“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最后又仔细看了看教程,之后 发现好多人都是重启 之后 出现这种问题,都得重新运行lmg_scl命令, 我试了一下  ,果然成功了!!(虽然最后好像license还是有问题,但是 dc_shell已经能成功运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2024-03-10):
您好 能具体说一下该怎么输出img_scl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能具体说一下该怎么输出img_scl指令吗

你好,我今天又看了一下,应该在哪个路径下都可以吧,我是在这个路径:/home/用户名/Synopsys/scl/linux/bin/下,而且不是img哦,是lmg(是小写的“L”)。哈哈哈哈我开始也以为是i

网友B:
多数是因为服务器没有配置开机自动boot license,所以license server没有启动, dc没有licen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因为服务器没有配置开机自动boot license,所以license server没有启动, dc没有license ...

您好 是的。我发现synopsys文件夹下的几个软件 包括dc icc等 全部没有license这个文件夹。请问这样是需要重新配置一遍license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的。我发现synopsys文件夹下的几个软件 包括dc icc等 全部没有license这个文件夹。请问这样是需要 ...

放哪里看做系统和工具的人的习惯,一般来说软件多的话会集中放在一个另外的目录,例如吧cadence, mentor, synopsys等等的几个lic都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脚本把它们全部都启动,你可以去找找。开机自动的话一般在/etc/rc.d/ 里面把启动脚本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