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ΔVbe的一阶温度导数为什么不是定值,而是随温度变化呢?有大佬能简单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3-11-26):
最近在仿真一个带隙基准源,仿真的时候发现ΔVbe的一阶温度导数不是定值,按照理论上来说ΔVbe的一阶温度导数为K(lnn)/q。n是三极管比,它应该是定值。但实际仿真的时候发现,它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个是为什么呢,下图是ΔVbe的一阶温度导数的仿真结果。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嘛。我简单看过,现在排除了两三极管Ic电流不一样的原因。

file:///C:\Users\k\Documents\Tencent Files\2420523923\Image\C2C\S2O4@CVNF3[)65{}8AWEOGH.png

楼主:
file:///C:\Users\k\Documents\Tencent Files\2420523923\Image\C2C\S2O4@CVNF3[)65{}8AWEOGH.png

网友:
数学问题。函数的导数仍旧是函数,谁规定函数一定得是定值呢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理论上是定值。仿真模型仿出来的肯定不是理论值,是接近实际值

网友:
应该是两个VBE作差时,高阶量未完全抵消吧

网友:
说明基础模型不是完全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