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个关于板级电路如何获取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3-11-26):
如题,马上要测试了,想自己画个PCB去测试,也看了一下关于如何PCB的视频,但是我有个问题,是不是我得先把要用的电阻,电容先确定下来?不然怎么画封装图?想问问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还有这些分立器件一般通过什么渠道去购买?谢谢

网友:
你选好pcb材料,设计分层,走线规划等等,和pcb厂商确认一些参数,比如过孔等。画pcb你对器件是要选好封装

网友A:
对于大小,不一定,同样的封装可以有不同值,上digikey或者mouser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小,不一定,同样的封装可以有不同值,上digikey或者mouser看

谢谢,digikey和mouser是两个网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