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协议解读

楼主(2023-11-27):
1 不同速率等级下的时序约束
(1)时钟CLK
备注:
RL:总体读延迟(The overall Read Latency),计算方法为AL+CL;
CL:CAS Latency。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AS控制从接受一个指令到执行指令之间的时间,该数据由MR0寄存器(A9~A11)控制(it is the delay, in clock cycles, between the internal Read command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first bit of output data);
CWL:CAS Write Latency,在一个写周期内,CAS控制从接受一个指令到执行指令之间的时间;
AL:附加延迟(Additive Latency),为了保持数据和时钟的有效高带宽,在读写命令经过芯片内部AL延时后输出,AL由内部寄存器控制,通过A3`A4进行配置;
SpeedGrade:同一款芯片因生产工艺的原因(芯片内部晶体管的长度和容值)导致可以支撑的最大速度不同(能够支持的最大速度由芯片完成生产后实际测试标定)。芯片生产过程中有一个过程叫做speed binning即通过一定的方法和一定的标准将芯片分成不同的速度等级(speedgrade);

其中,重要的指标为tCH、tCL、tCK、JIT、tJIT。

(2)数据DQ

其中,对于DQ信号来讲,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为tDS、tDH(参见下图);

(3)数据选通DQS

备注:
tWPRE是指当DQ信号发送之前,DQS会有一个从上到下再到上的信号,维持时间为一个tck,目的是提示内存控制器,读信号资料即将出现。同样地,在 DQ 信号即将结束的時候 DQS 也会有一个由下往上的信号,维持时间为0.5个tCK,这个信号我们称之为 Read Postamble,其用意主要是在提示 Memory Controller Read 的资料即将传送结束。

其中,对DQS信号来讲,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为tDQSS、tDQSH、tDQSL、tQSH、tQSL、tDSS、tDSH、tDQSCK。

(4)命令/地址信号

其中,对命令/地址信号来讲,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tIS、tIH、tIPW。

附录: 知识补充
(1)内存颗粒的常见形式

一般连接同一个CS的die为一个rank,由此可知,图1为2个die,2个rank,1个channel;图2为4个die,2个rank,1个channel;图3为2个die,1个rank,2个channel;图4为4个die,2个rank,2个channel。对于双rank的情况,因为一次读或者写只可使能一个rank的die,那么未使用的die与使用die之间的芯片内部桩线就会成为stub,因此对于双rank颗粒的仿真时,要了解特定芯片内部die之间及die到bump之间的实际线路连接,选择stub最差的情况进行仿真,或者把两种die的仿真都遍历一下。
(2)DDP封装颗粒
DDP即Dual Rank DDR——Dual-Die Package,一个内存颗粒芯片内部有两个die且两个die共享数据、地址总线,通过CS0和CS1分别选中die0或者die1。

楼主:
各种信号指标均可在DDR3协议中找到,未展示截图,如需要具体指标数据可以关注公众号“crystal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