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电路的BJT尺寸问题

楼主(2023-11-27):
我在设计带隙基准电路的时候,BJT会有2*2、4*4、5*5的尺寸可以选择。请问除了选择大尺寸可以增加BJT之间的匹配性之外,还有其他选择的依据吗?

网友:
大尺寸可以增加BJT之间的匹配性, 但总面积不能太大
小尺寸可以节省layout面积
尺寸太大可能有漏电风险

网友A:
面积大,减少VBE的corner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大,减少VBE的corner变化

奥奥,我刚才看工艺文件,面积更大的话,Vbe正态分布σ会更小一点,也就是更集中一点。除了这个,还会在β这类的上有区别吗?

网友B:
之前在公司低功耗基准设计中BJT都选小尺寸,我问过带我的大哥,他说是大尺寸的用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公司低功耗基准设计中BJT都选小尺寸,我问过带我的大哥,他说是大尺寸的用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哦 ...

OK,应该是考虑电流密度的问题,好像电流密度太小,BJT的工作会不正常。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