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中的某些点的情况如何查看

楼主(2023-11-27):
最近搭了一个限幅放大器,但是在摆幅最小的地方波形有一些往上倾斜,所以想看一下这些瞬态仿真的点对应的直流情况。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在transient仿真options -->output -->infotimes里面写一句save具体时间点就可以了,具体写法看下教程

网友B:
可以打印出瞬态静态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印出瞬态静态工作点的

请问一下大佬应该怎么操作呢,有没有具体的网页或者教程,我在网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ransient仿真options -->output -->infotimes里面写一句save具体时间点就可以了,具体写法看下教程 ...

请问一下大佬有没有教程的链接呢,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应该怎么操作呢,有没有具体的网页或者教程,我在网上没找到

print 那一行就有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呀,选择时间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