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 read_spice错误

楼主(2023-11-27):
跑后仿网表时,read_spice总是会出现system error
下面的error提示找不到.timing.ldb.gz文件,这些都是仿真运行时自己产生的,我在跑前仿网表时都是会正常产生在ams文件夹下的。但是在跑后仿网表时,会中途出现系统错误,从而生成不了这个文件。
请问大佬们该如何解决?是带寄生的网表规模太大的原因吗?

楼主:
跑了个小的后仿网表,没有问题。所以是电路规模太大了吗?是否有相关的limit参数设置呢,暂时还没找到

网友A(2024-01-27):
应该是partition出现错误,要做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artition出现错误,要做约束

请问partition阶段的约束是指哪部分,根据我的define_arc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partition阶段的约束是指哪部分,根据我的define_arc来吗?谢谢!

图片信息太少了,看不出具体问题,建议按照他的指示跑下那个命令,就could not execute的那个命令,看看有没有进一步报错;partition这一步就中断了,应该是哪里有类似于语法问题可能。

广告:接受有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