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三次谐波问题

楼主(2023-11-27):
调制器是一个2+2mash调制器,0.35工艺,5V电源电压,当输入为4.75V的时候,有明显的3次谐波,第一级积分器用理想放大器(VCVS搭的)代替放大器电路,SNR从98提高到116dB,没有谐波,定位到第一级放大器引起的谐波。但是目前不知道如何修改放大器才能消除谐波,求指导。
放大器,PMOS输入对折叠共源共栅+增益自举,testbench如下图,SNR83dB,相位裕度72deg,GBW18MHz,放大器设计符合行为级仿真;当输入sin频率3*fs/2048、幅值1V的信号时,输出THD仅为56dB

testbench

testbench

=

网友:
检查你的第一级放大器输出摆幅,是不是最大输出摆幅超了你第一级积分器允许的输出摆幅了,这样会导致输出削顶,波形失真从而THD变大。做ADC以大信号为准哈,stb仿真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第一级输出幅值在1.8-3.2V之间,对于折叠共源共栅来说VDD-4Vov应该不至于过载,但是刚刚仿了积分器的tran,看起来建立得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第一级的SNR83dB,我的理解是,第一级运放的snr要大于你adc整体的snr,你换了vcvs就没问题了,重点关注一下第一级的非线性问题啰,摆率应该是达标的,你gbw够大。开关,还有运放尾电流贡献的噪声

楼主:
但是我VCVS给的增益也是20000,和实际运放增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级的SNR83dB,我的理解是,第一级运放的snr要大于你adc整体的snr,你换了vcvs就没问题了,重点关注一 ...

VSVS我给的增益也是20000,和实际运放增益相同

想问问你说的第一级非线性问题是指增益误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SVS我给的增益也是20000,和实际运放增益相同

想问问你说的第一级非线性问题是指增益误差吗

是有可能的,你没办法保证你的运放在任何时刻都是2000倍,你输入电压大小,也会改变你静态工作点,因此运放的增益也会有浮动,另外一个看你第一级主运放贡献的噪声,特别是上下电流镜,尺寸尽可能减小,减小寄生电容,尽量用小尺寸大面积减少噪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