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可编程晶体振荡器系统架构

楼主(2023-11-27):
小弟最近在做晶振方向研究,现在遇到一个疑惑,求各位大佬解惑。
对于常规晶振来说都是由石英谐振器得到一个频率较低的基准,稳定性较好,典型为1M,经过锁相环倍频得到远高于基准频率的输出,在我理解,晶振芯片内的PLL是用于倍频功能,外加一个环路滤波器滤除低频分量。但,如果输入基准频率就较高如335M,而只需要1-335M的输出,这样子的系统该如何架构?还有用锁相环的必要吗?是否只需要用分频器就能做?

网友A:
你能做一个任意整数(小数),输出50%占空比的分频器吗

网友A:
这种内置PLL的可编程晶振其实还是有些应用限制的,某些应用还需要用定制固定频率谐振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做一个任意整数(小数),输出50%占空比的分频器吗

任意整数应该是有技术能实现的,占空比,分频后也可以通过电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置PLL的可编程晶振其实还是有些应用限制的,某些应用还需要用定制固定频率谐振器的方式。 ...

当然是定制的最好,但是货期长,不灵活,现在趋势还是做可编程的空白片吧。
现在问题就是我需要用一个335M晶振的基准,去做1-335M输出的振荡器,我感觉是不需要用锁相环去做吧,但是又不确定。

网友B:
小数分频jitter很大。如果335M整数分频就能满足输出,那不用pll只接任意整数分频器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分频jitter很大。如果335M整数分频就能满足输出,那不用pll只接任意整数分频器很省事。 ...

要求输出是1-335M任意频率,所以小数分频必须做。
目前想法就是SDM,加可编程整数分频器,就是不知道系统是否还需要加什么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输出是1-335M任意频率,所以小数分频必须做。
目前想法就是SDM,加可编程整数分频器,就是不知道系统 ...

SDM的jitter很大,怎么处理呢,如果搬移到高频,对没接PLL来滤掉高频的客户,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M的jitter很大,怎么处理呢,如果搬移到高频,对没接PLL来滤掉高频的客户,也用不了。
...

是的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目前有个想法是把分频器改为数字倍频器,在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M的jitter很大,怎么处理呢,如果搬移到高频,对没接PLL来滤掉高频的客户,也用不了。
...

看了一些国内的论文发现数字倍频器精度都较差,完全满足不来了我的精度要求。
目前有个新想法,335M预分频,然后进一个正常的倍频小数锁相环,这样抖动会被环路滤波器滤掉,在输出端再加一个分频器。
实际上就是在输出端加了一个分频器,不知这样会引入哪些问题,麻烦大佬们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