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EDL library设置

楼主(2023-11-27):
请问一下大佬们,我这样设置的路劲是对的吗?后面的section需要设置成什么?随便添加一个section跑出来之后报错成这样。

网友:
你这两个器件没有定义啊library啊 检查下model文件是否这个

网友A:
你如果是个新手,只是学习,哪不是有个toplevel么,只设置这个够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个新手,只是学习,哪不是有个toplevel么,只设置这个够你学习了

好的谢谢 我已经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