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从3.3转1V改成5.0转1V,如何设计?

楼主(2023-11-27):
各位技术大佬们,请教一个DCDC的问题:

      原有一个3.3V转1.1V的Buck DCDC IP,现在想在项目中使用成5.0转1.1V的功能,请问DC-DC该做怎么样的改动?外围L/C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动?

      敬请论坛里面的技术大佬们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网友:
你首先考虑器件因素,一般来说,原IP不会用5V器件,这样耐压就显然不够,就要更换器件。

这一点过了,其他的都好说。

楼主:
楼上的大侠说得对,原始的IP使用的是3.3V的器件,不过3.3V的器件,如果工作在5V的环境下,应该是不会出现击穿或者损坏的情况吧?3.3V的器件Vds击穿电压好像是8V左右。

除了驱动管器件工作电压问题,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参考的论文和电路吗,大佬 想学习一下

网友:
按照电源芯片选择后端的电阻配比呗。电感就看你要求的电流大小和芯片能输出的电流大小参考。

比如我这边的图片就是3.7-5V输入,0.95V输出搭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