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f文件与rule里的grid不一致

楼主(2023-11-27):
tf里定义的grid是0.005,加载在virtuoso里是0.005;rule里写的layout design grid是0.001,recommend也是0.001.

这个时候是否需要把virtuoso里的0.005改成0.001.

应该许多工艺都有这个问题。各抒

网友:
一般0.005即可,这样的话,画图的时候也方便计算坐标,DRC也没有问题

网友:
没必要修改,就用0.005画图也好一些,

网友:
0.005不影响你画图的话,当然是0.005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