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同一电路进行两次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完全一致是为什么?

楼主(2023-11-27):
我对同一个电路进行两次蒙卡仿真,都是200次,但是两次结果完全一致,所有数值都一样,且出现的序号都是相同的,请问这是为啥?真随机还是伪随机?

网友A:
一样是因为随机数因子一样,怀疑是随机数是你做同一个仿真时候存起来,重启或者删除仿真文件会刷新;  随机数妥妥的假随机,不过绝对够你仿真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样的。
不过如果你把电路中某些管子删了再重新加,或者加几个dmy,就不一样了。

网友:
mc仿真设置里有seed,是设置随机数产生的种子,种子一样仿真结果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因为随机数因子一样,怀疑是随机数是你做同一个仿真时候存起来,重启或者删除仿真文件会刷新;  随机 ...

get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样的。
不过如果你把电路中某些管子删了再重新加,或者加几个dmy,就不一样了。
...

学到了

网友:
因为仿真用的是同样的 ramdon s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