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ADC时钟接收电路设计讨论

楼主(2023-11-27):
想请问下大家有高速ADC的时钟接收电路学习资料嘛?那些采样上GHz,ENOB在9Bit上的ADC采样时钟抖动通常都得小于几百甚至几十fs的,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时钟产生、时钟接收、时钟分发。。。

网友B:
抖动小,这个不是该看时钟的质量吗?

网友C:
参考厂商的评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小,这个不是该看时钟的质量吗?

1GHz的时钟信号源抖动较小的大概在50fs左右吧,但是从差分信号源AC耦合进ADC内部再到具体的采样时钟,这个通路上引进的抖动需要仔细考虑吧

楼主:
是集成在ADC片内的吗?直接用晶体和PLL给ADC输入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产生、时钟接收、时钟分发。。。

最重要的是时钟接收吧,从外部时钟源到片内ADC的输入时钟,我现在用65nm做的时钟接收电路,理想差分正弦波输入转单端方波,RMS Jitter就都得200fs左右了。不过我外部差分时钟信号摆幅给的0.1V,给高些0.2V摆幅的话可以100fs多。还得具体参考外部时钟源,大概有能产生1GHz的高质量时钟产品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厂商的评估板

你好谢谢,想请问下有相关链接可以看吗?我看ADI那些芯片手册里面好像都没有具体写输入时钟用哪些型号产品,只是给了个AC耦合输入电路

网友D:
想办法降低对时钟的要求吧,不然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芯片+板子成本100元,时钟源成本500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想请问下有相关链接可以看吗?我看ADI那些芯片手册里面好像都没有具体写输入时钟用哪些型号产 ...

https://www.hitechglobal.com/FMCModules/FMC_QUAD_14Bit_ADC.htm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des/ad-fmcomms8-ebz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hitechglobal.com/FMCModules/FMC_QUAD_14Bit_ADC.htm;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降低对时钟的要求吧,不然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芯片+板子成本100元,时钟源成本5000元 ...

哎,时钟抖动直接就影响采样性能,决定着ADC性能上限,降低时钟要求就得降低芯片性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重要的是时钟接收吧,从外部时钟源到片内ADC的输入时钟,我现在用65nm做的时钟接收电路,理想差分正弦 ...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时钟接收电路大概结构吗,小白入门,不知道怎么上手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时钟接收电路大概结构吗,小白入门,不知道怎么上手
...

同小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