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片内1%精度的片内电阻

楼主(2023-11-27):
各位大侠们:

          小弟项目中要实现一个100欧姆的片内电阻,精度1%,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实现?

楼主:
我也是用TRIM方法,在尝试自动调整阻值,发现在所有温度范围和工艺角下,能调整到5%左右,但是想调整到1%的精度,比较困难,不知道关键点在哪里?还请大侠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TRIM的精度足够,可解决corner的问题;温度不够那就需要对电阻做温度补偿。

网友:
普通电阻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精度,需要金属膜电阻,激光修调

网友:
目前的技术应该没有。你可以想想为什么需要1%,能不能规避或者外接

网友:
就像前面说的,你每个片子都trim,用两种类型的电阻(正负温度系数的)做温度补偿,甚至温度系数也可以trim,但是成本比较高。这样的话,可能还不如用片外的。楼主如果找到什么好办法,可以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