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迟单元电路

楼主(2023-11-27):
刚入研一,导师让我复现一篇论文中的电路图,想问问图中的Z^(-1)模块应该如何用电路图实现呀,查了很多文献发现文献中都没有该电路图的介绍,应该是个很基础的结构吧,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dff打一拍

网友A:
alway@(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begin
if(~rstn)begin
dff_o<=0;
end else begin
dff_o<=dff_i;
end
end

楼主:
就是类似于移位寄存器了哈,我现在又在看零极点系统,这个延迟单元(1/Z)加上加法器的传输函数正好是低通滤波器的传输函数,那么可不可以把延迟单元和加法器在一块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begin
if(~rstn)begin
dff_o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