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corner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呀?

楼主(2023-11-27):
后仿corner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办法?ocean脚本那个办法学不来

网友:
用config仿真

楼主:
但是我用cofig后仿都不能成功,我是用的命令仿后仿,spectre提出来的网表不认地,还改了网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cofig后仿都不能成功,我是用的命令仿后仿,spectre提出来的网表不认地,还改了网表的
...

看你怎么提取寄生参数的,我是把提出来的网表里面的pin修改成input.scs的pin,再config里面把电路替换成修改的网表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提取寄生参数的,我是把提出来的网表里面的pin修改成input.scs的pin,再config里面把电路替换成 ...

我也是,但是就是config不行,后面是看波形gnd和VS一样高,然后改input.scs,再加全局变量gnd,用命令行跑才成功了

网友A:
不改input.scs,你得改你提出来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input.scs,你得改你提出来的网表

改了,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