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功耗问题

楼主(2023-11-27):
求助

请问数字电路寄存器,sram以及别的cell,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固定输入为1和输入为0时,电流大小是否有区别,功耗是否有区别。

我想知道这种区别是否值得在不需要使用sram时,将其数据端口切换并固定为0。而之前的想法是保持输入端口数据不变。

网友:
不用的时候尽量保持前面的状态,归零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归零得话,其实也会产生功耗,一般都是保持;但是如果保持为1的话,不太清楚其静态电流是否比保持为0的静态电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