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_usb_vip USB20使用,VIP作HOST,HS,发起一个bulk in传输时,DP出现x态

楼主(2023-11-27):
100资产
在DP线拉高后,本来是VIP发送一串KJ序列的sync信号,但是波形显示在DP拉高的同时,DP线全变成了x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24-01-16):
查一下是不是驱动强度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驱动强度冲突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vip和dut是通过trans连接的,驱动强度没办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vip和dut是通过trans连接的,驱动强度没办法设置

不用trans 直接接上 trans语句会把supply强度降成strong 可以看下sv的lrm 里面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trans 直接接上 trans语句会把supply强度降成strong 可以看下sv的lrm 里面提到过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用的是VTB验证了USB2.0,你这个是UVM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VTB验证了USB2.0,你这个是UVM环境吗?

对的,我用的UVM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用的UVM环境

包里面没看到有uvm环境呀,不知道你咋弄的,可以展开讲讲吗?

网友(2024-02-19):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用的UVM环境

hello,能请教一下你一些usb的问题吗?

我用的是新思的otg2 vip,但是验证的时候没有用到UVM,用的是VTB,VIP包里面没有UVM环境。想看看你的VIP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我微信,920160446。

在此感谢

网友C(2025-10-09):
引用 网友D:
大佬,dw usb iip 怎么配置呢?感觉很复杂啊, 寄存器好多。 请教一下usb 子系统验证,DUT这边怎么配置呢? ...

device就看programming guide,host看xHC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dw usb iip 怎么配置呢?感觉很复杂啊, 寄存器好多。 请教一下usb 子系统验证,DUT这边怎么配置呢? ...

生成代码后会提供一些验证case,里面有寄存器的配置流程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成代码后会提供一些验证case,里面有寄存器的配置流程啥的

你是说的生成的ip 代码目录里吗? 还是vip 生成的example ? 这俩我都翻了个遍,好像没有寄存器配置参考啊。。 example 的DUT 是vip 对vip ; IIP 生成的目录里的sim 目录下,看到好像也都是vip 的一一些cas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vice就看programming guide,host看xHCI

大佬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xHCI 配置感觉很复杂呢?有什么可参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xHCI 配置感觉很复杂呢?有什么可参考的吗?

xHCI spec有很详细的配置流程呀

网友E:
请问RTL作为host, synopsys USB VIP作为device,通过DP/DM连接。vip一侧的DP/DM需要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RTL作为host, synopsys USB VIP作为device,通过DP/DM连接。vip一侧的DP/DM需要上拉吗? ...

这个取决于DUT用的什么PHY吧,不同厂家PHY的仿真模型对于上下拉处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