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TSMC65nm的带mac和macX后缀,分别是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11-27):
请问一下,TSMC65nm的带mac和macX后缀,分别是什么区别呢

楼主:
X是修正的意思,带X后缀的就是修正后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X是修正的意思,带X后缀的就是修正后的模型

这个意思是用macx后缀的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mac是常规的四端的MOS器件,macx是symbol三端MOS器件,把MOS器件的B连接到VDD!(PMOS)或VSS! (NMOS)
其他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用macx后缀的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