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nm 标准单元的宽度不是site的倍数

楼主(2023-11-27):
上图是tlef里边定义的 core site,宽度是0.135

上图是std cell lef文件,可以看到std cell 的宽度是0.56。std cell的宽度并不是0.135的倍数。

请问有过28nm经验的大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我的tlef有问题吗?

网友:
实际poly to poly pitch其实是140nm,我觉得应该是按35的dummy poly到主gate算的这么值,家里回复,没法看实际的,但应该是这样。

网友:
错了。site 肯定是0.14

楼主:
所以大家拿到的tlef都是0.135不是我的数据库有问题对吧?

网友:
tlef和stdcell都有很多种,具体用135还是140得看你用那种stdcell,你展示的这个stdcell得配合140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找到解决办法了,就是库里边有自带的脚本去生成各种core site的tlef。我用的那个是默认的tlef所以和我用的std cell lef有出入,用脚本重新生成一个匹配的tlef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2025-02-2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找到解决办法了,就是库里边有自带的脚本去生成各种core site的tlef。我用的那个是默 ...

您好!请问这个脚本的名字能说一下吗。我正在用这个库,发现lef和stdcell不一致。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找到解决办法了,就是库里边有自带的脚本去生成各种core site的tlef。我用的那个是默 ...

知道名字,我好让商务找foundry要这个文件,感谢感谢!!!

网友(2025-07-24):
自己改一下site 的数值估计也行,反正lef 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