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PS PHY bsdl生成tessent可识别的tcd_bscan

楼主(2023-11-27):
如踢描述的,在使用SNPS提供的类似于ddrphy/pciephy等IP时,需要将bsdl文件转成tcd_bscan文件,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目前应该是没办法呢将bsdl转为tcd——bscan,根据接口信息和bsdl自己写一下tcd_bscan

网友:
写脚本转

楼主:
其实手动转的方式我也会,就是想问一下工具支不支持自动转的做法

网友B:
转成tcd_bscan,你要做什么?

网友:
我实际没做过,但是按照我的了解tessent在做bscan设计的时候读的是BSDL文件,然后会在tsdb里面生成tcd_bscan

网友C:
你到tsdb_outdir/instruments/${module_name}_${design_id}_bscan.instrument目录下面去找,你做了BSCAN那一步就会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tsdb_outdir/instruments/${module_name}_${design_id}_bscan.instrument目录下面去找,你做了BSCAN那 ...

多谢答复,不过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会有一些情况下使用第三方vendor提供的bsdl文件,这个文件不一定会被tessent工具所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应该是没办法呢将bsdl转为tcd——bscan,根据接口信息和bsdl自己写一下tcd_bscan
...

那看来只能写脚本来转了,多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tcd_bscan,你要做什么?

多谢答复。转出来之后接到chip本身已有的bscan chain上,而不是分离开的bscan cha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转出来之后接到chip本身已有的bscan chain上,而不是分离开的bscan chain ...

嗯,你的IP已经插好bscan chain,要整合到top bscan chain上,如果自己插的bscan,tsdb下会生成tcd_bsca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转出来之后接到chip本身已有的bscan chain上,而不是分离开的bscan chain ...

那只能手写这个tcd文件了。

网友(2025-08-29):
哥们怎么转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