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follower低温下Vth过大

楼主(2023-11-27):
新手求教>_<
需要将0.7-3.3V电压转为有驱动能力的0-2.6V电压,尝试使用nmos source follower,但在超低温(77K)下Vth达到了1.2V,如何调整,或者有没有其他结构能完成呢?

网友:
用deep well nmos

网友:
用 ulvt 原件來解  或是 dnw nmos body source接一起降body effect 但這方法可能要注意realibility 可能會有body太高的問題

网友:
好吧,都是做制冷的ROIC啊。试试native nmos吧,越用越happy

网友:
native or lvt nm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