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tsmc的蒙特卡洛文件设置问题

楼主(2023-11-27):
我用的是tsmc65nm仿真比较器失调,但是结果很奇怪,它是竖着分布的
我怀疑是我改错了lib_path/crn65gplus_2d5_lk_v1d0p1.scs文件里的代码:
代码里有两句提示:

NOTE:
//  1. To have the mismatch simulation result, the stat_mis_xxx libraries have to be included
//     with an interested corner (TT/FF/SS/FS/SF)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  2. Only the process variation simulation is supported in mc_xxx MOS statistical
//     model library in this release version. To have the process variation result,
//     the stat library is required to include with mc_xxx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以下是我的修改
我在section mc里,添加了两个include,引用stat和stat_mis
并在section stat_mis里面添加了Parn1的初值(这个地方我按照报错改的,但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写)

section stat_mis
parameters parn1=0
parameters parn2=0
parameters parp1=0
parameters parp2=0
//上面四行是修改
statistics {
mismatch {
  vary parn1 dist=gauss std=1/1
  vary parn2 dist=gauss std=1/1
  vary parp1 dist=gauss std=1/1
  vary parp2 dist=gauss std=1/1
  }
}
endsection stat_mis

垦请大神指教!

网友:
个人怀疑是你横轴的步长给的有点大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一下tb?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应该是测试输入的斜坡信号给的不够缓,这种全动态的比较器是依靠时钟才能比较的,所以输出的时间点是离散的,对应value函数得到的失调电压也是离散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