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无法理解这个RC反馈

楼主(2023-11-27):
如图所示,是一个变压器匹配网络的两级PA,其中第二级采用cascode结构

无法理解R1C1 R2C2的作用,连在输出漏极和栅极之间,类似二级运放miller补偿,不明白对于拓展带宽而言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可以改善匹配,提高稳定性吧,但是会牺牲点增益。请问题主该结构是在什么论文里面的吗,可以分享下来源吗

网友:
decap,得到电流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善匹配,提高稳定性吧,但是会牺牲点增益。请问题主该结构是在什么论文里面的吗,可以分享下来源吗
...

之前的回复为什么没发出去??

奇怪

来源:
[CICC2019]An 8.5-11 GHz CMOS Transmitter with >19 dBm OP1dB and 24 % Efficiency.
/ Jinbo L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