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1GHz PSR分析

楼主(2023-11-28):
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1G Hz下PSR>40dB的LDO,自己动手仿真过手里的LDO电路,在1GHz下PSR性能的基本都能达到60dB,那么为什么都说LDO在这种超高频的情况下扛不住电源的噪声波动,说这种频率下的PSR做不了呢??

网友:
for most of the on chip (e.g. soc) ldo, it's doable and required to have such a psr, it can be even higher, say 10g to have <-30db rejection

网友A:
很好奇是什么结构做的,带宽多大?

网友B:
什么结构?单位增益带宽处多少呢?

网友:
有个疑惑:这个1GHz的PSR,仿真是基于多少负载电流的?

网友C:
会不会楼主的 片外电容没有加 esr电阻,高频的PSR曲线都是往下掉到-40dB以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楼主的 片外电容没有加 esr电阻,高频的PSR曲线都是往下掉到-40dB以下呢 ...

我做的全集成的LDO 前仿加了0.5Ω的等效电阻,1GHz有6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结构?单位增益带宽处多少呢?

一个自适应偏置的超低功耗LDO,GBW大概1M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是什么结构做的,带宽多大?

常规的一个主极点在power MOS gate上的LDO就一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楼主的 片外电容没有加 esr电阻,高频的PSR曲线都是往下掉到-40dB以下呢 ...

ESR会在高频再弄出个零点,那个线就会平过来了

网友:
有些架构也可以达到的

网友:
在这种超高频的情况下扛不住电源的噪声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