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模型中的这些意义不明的缩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1-28):
这是EPC官网下载的GaN功率管EPC2001的PSPICE模型,
小弟导入到candence中进行仿真时遇到问题,
于是打开代码进行检查,
发现有好多意义不明的缩写,
如下:

代码截图

代码截图

导致可读性差,
有大佬知道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吗?在器件模型中起什么作用?

以及代码中并未描述器件的反向导通特性,但是DC仿真却能仿出来,有点奇怪
以下是PSPICE模型文件:

网友A:
注释语句不是说了么,这是对受电压影响的G-D寄生电容的建模,用的都是标准的电阻、电容和受控源语句啊
SPICE都是打头的第一个字母表示了器件类型,比如V是独立电压源,C是电容,R是电阻,F是cccs,另外作为主体的那个E_IGD是vcvs的一种特殊语法,其输入不是某一具体电压,而是由表达式描述的一个函数
实在觉得难懂,就照着这些语句,把电路画出来,不就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语句不是说了么,这是对受电压影响的G-D寄生电容的建模,用的都是标准的电阻、电容和受控源语句啊
SPIC ...

谢谢!我还想知道的是bl_gd , br_gd这些节点是什么意思,以及有什么作用,看起来这些节点和drain节点是绝缘的,可否加您个微信请教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开头那些字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