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接受低共模和高共模输入电压的差分放大器解决方案

楼主(2023-11-28):
我有一个常规结构的差分放大器, 两端输入到NMOS管上,VDD取1.1V,VSS取0V。实验发现如果输入信号共模在200mV以上,比较器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输入信号共模在150mV附近及以下时,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佬,如果想要比较器可以同时接受低共模和高共模输入电压,并正确
判断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A:
150mV不够打开你的N输入差分对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V不够打开你的N输入差分对管的......

请问VSS接-200mV会对整个电路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可以试试拉扎维书上9.8节说的混合使用P管和N管输入的方法

网友:
fold-cascode 输入管可以同时用N管和P管 轨对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