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filler之后出现drc报错,该怎么处理?直接删除这个filler可以吗?

楼主(2023-11-28):
Type 'man IMPSP-5217' for more detail.
*INFO: Adding fillers to top-module.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128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64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19 filler insts (cell FILL32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73 filler insts (cell FILL16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704 filler insts (cell FILL8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1262 filler insts (cell FILL4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1326 filler insts (cell FILL2 / prefix FILLER).
*INFO:   Added 1566 filler insts (cell FILL1 / prefix FILLER).
*INFO: Total 4950 filler insts added - prefix FILLER (CPU: 0:00:00.2).
For 4950 new insts, *** Applied 2 GNC rules (cpu = 0:00:00.0)
*INFO: Filler 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is default true to avoid gaps, which may add fillers with violations. Please check the violations for FILLER_incr* fillers and fix them before routeDesign. Set it to false can avoid the violation but may leave gaps.
*INFO: Second pass addFiller without DRC checking.
*INFO: Adding fillers to top-module.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128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64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32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16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8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4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0 filler inst  (cell FILL2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Added 1 filler inst  (cell FILL1 / prefix FILLER_incr).
*INFO: Total 1 filler inst  added - prefix FILLER_incr (CPU: 0:00:00.0).
For 1 new insts, *** Applied 2 GNC rules (cpu = 0:00:00.0)
Pre-route DRC Violation:        1
<CMD> ecoRoute -target
#% Begin globalDetailRoute (date=11/28 10:22:02, mem=1170.2M)

globalDetailRoute -target

网友A:
把add_fillers_with_drc 设成 false 再重新加就不会有这种了。但是会导致你的cell 中间会有些空隙没加上filler。
你需要检查为什么这些空隙会加不上,
是不是没有合适大小的filler可以放进去?试图解决
如果不加filler ,底层pg shape是不是可以仍然是连通的,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少一些filler也没问题。
菜鸟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d_fillers_with_drc 设成 false 再重新加就不会有这种了。但是会导致你的cell 中间会有些空隙没加上fil ...

谢谢答复!

我加了-fixDRC就没有再报错了

楼主:
加了-fixDRC虽然没有再报错了,但是filler最终没有插入
最后还是修改了floorplan参数,与上、下、左、右的距离减小了一点后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fixDRC虽然没有再报错了,但是filler最终没有插入
最后还是修改了floorplan参数,与上、下、左、右的 ...

你进Calibre检查没,我以为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基本进DRC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