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rrc 如何产生DSPF,带有$X, $Y, $layer信息

楼主(2023-11-28):
求问,starrc 如何产生DSPF,带有$X, $Y, $layer信息,当前产生的格式只是SPF,只有寄生电容电阻信息,没有坐标和layer信息,如何产生呢?

网友A:
没有办法选择吗?抽dspf/spect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选择吗?抽dspf/spectre

FORMAT选择只有这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选择吗?抽dspf/spectre

NETLIST_FORMAT里面没有DSPF这个选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NETLIST_FORMAT里面没有DSPF这个选项呢

哦哦,那是不同的软件吧,我们是bkend,可以选择。

网友(2024-09-09):
请问楼主后来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呢?求分享

网友(2025-02-08):
同问,如何解决的?看ugi讲到spf是dspf1.0,我的理解是spf应该是含有坐标信息的,但实际上并没有

网友(2025-03-23):
命令文件中添加相关选项即可,可以搜一搜

网友B(2025-08-20):
你是StarRC集成在virtuoso上吗,是的话Analysis那里勾选EM_Analysis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StarRC集成在virtuoso上吗,是的话Analysis那里勾选EM_Analysis就可以了

starrc可以集成到virtuoso吗?求教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arrc可以集成到virtuoso吗?求教求教

当然可以,我明天内网上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明天内网上看下

已经搞定啦